求助:SIEMENS CP5611 MPI通信故障

楼主(2007-04-25):
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SIEMENS PG,连接PLC,设置成MPI接口,点击"diagnostic",测试PROFIBUS/MPI NETWORK DIAGNOSTICS时出现“Error 0x031a: No active PROFIBUS/MPI network found. If you want the CP of this PC to be the only active module (for example in DP master mode), the setting <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bus> must be activated.”
测试HARDWARE时OK。 PLC上出现总线故障。

更换MPI电缆,重装系统(WINDOWS2000)和STEP7后仍不行,设备管理器里一切正常。

请问是不是硬件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返修您的CP5611。

网友B:
应该是传输率不同引起的!
在在PG/PC设置里,CP5611(MPI)或者CP5611(AUTO)(具体那个忘了)有一个硬件选项,用test测试你的硬件。若测试后出现OK,那CP5611没问题!
    在PG/PC设置里,选CP5611(MPI)看看传输率和硬件组态里CPU的MPI网传输率是不是一样的,若不相同设置成和硬件组态里面的一样!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我也是刚做了一个西门子工程,用的是MPI网,换算顺利。

网友D:
把驱动程序卸载后,换个插槽试试!

楼主:
CP5611卡是集成在主板上的,硬件TEST显示OK,变换通信速率也没用,重装驱动也是显示一样错误信息。

看来只能怀疑是卡有问题。

楼主(2007-06-25):
已确认是CP5611卡坏,
谢谢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