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E500变频器外置频率表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7-04-25):
请各位高手指点,三菱FR-E500变频器外置频率表SX6L2的数据设置方法,为什么设置23Hz却总是显示2.3Hz,跪谢

网友A:
看看表后面有没跳线  有的是靠跳线短接来实现小数点的显示的

要不就看说明书用按键设定了

楼主:
回鹤舞白沙先生:变频器本身面板显示正常,但外置频率表显示与变频器面板显示不符,相差十倍,已确认过,外置频率表后面无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