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 压力变送器知识求解

楼主(2007-04-25):
本人是个新手,先我公司需要搞几个大储罐用来储藏酒精。想显示液位。
本人不知道用什么液位计好,!现想到用差压变送器。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差压。
例如:罐高5米,密封的。该怎么样选差压变送器。怎么计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超声波计好,好调试简单,精度高!

网友B:
最高差压就是罐内酒精所能产生的压力,最大大体40kpa,建议选择能测量60kpa的差压变送器,这就太好选了,国产的进口的一大堆。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磁翻板液位计,及直观又可以远传.

网友D:
磁翻板液位计不是太赞成,所做的代价远远超出超声波、压力变送器的代价,而且罐子是否允许开口还是个问题。

网友E:
你好,我是E+H小路,我建议你不要用超声波的,因为酒精挥发性比较强。建议你用差压,即使是E+H价格也不贵。
EMAIL:lupinghappy100@163.com

网友F:
酒精的密度大约是0.8g/cm3,则该罐的最大差压为:0.8g/cm3*10N/kg*5m=40kpa
10N/kg为引力常数.

网友G:
建议用差压变送器,楼上说的对,用60kp的就行或者在大点。honeywell双法兰远传变送器挺好。

网友H:
还是建议用差压的,楼上的计算很正确,同意

网友I:
密封的,若无压力建议你不必选用差压变送器,只需购量程为60KPa的变送器.

网友J:
那位可以告诉我怎样用差压变送器来测量液位的方法和原理啊,详细一点的.谢谢

网友K:
你也可以用浮球液位计

网友L:
应该是帕斯卡定律吧!

网友M:
          我也建议用差压变送器,楼上说的对,选横河川仪的EJA110A 差压变送器就可以,量程选择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http://www.cys.com.cn/business/eja/EJA110a.htm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N:
太简单了
用差压呀
5米的用60Kpa的
在了解一下酒精的密度
用密度*5就是他的量程了
当然还要看你变送器安装的地点
安装完了0点是下限 0点加量程就是上限了

网友O:
chao sheng bo de !!!

网友P:
可选用称重传感器方式进行。精度高,稳定性好。
有意向请联系:0574-87562272夏先生xkx1974@163.com

网友Q:
TO悔悟一生: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的厂家,可以有效监测可燃气体(如酒精)在储藏过程中的泄漏情况,如想咨询我公司产品可与我联系,我会把资料发给你,邮箱:longli201@126.com

网友R(2007-05-29):
酒精是易挥发、易爆物质。
带电测量不是很好。用玻板吧

网友S(2007-07-08):
Rosemount(罗斯蒙特)
3051CD2A22A1AB4M5I5

网友T:
用法兰式差亚变送器最合适,简单精度高,防爆!

网友U(2007-08-23):
下面引用由帅克仪器029-85398206在 2007-5-9 8:34:00 发表的内容:
一点想法
 由于酒精是挥发性液态物,所以用差压变送器时,从罐顶取压的低压端的…
--------------------------------------------------------------------------------------------
请教:用双法兰毛细管的不行吗?这样就可以避免道压管内有冷凝了吧?

网友V:
差压的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差压变送器的引压管的积液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W(2007-09-24):
我建议还是选法兰式的差压变送器好

网友X:
如楼上各位所说:用差压变送器就可,引压管积液问题,可在负压管灌迁移液作负迁移。或者干脆就如汪彦平所说,踏踏实实地用个毛细管差压变送器。
计算公式:差压ΔP=ρgh ρ:介质密度 g≈9.8 h:介质满量程高度
引用: 酒精是易挥发、易爆物质。带电测量不是很好。用玻板吧
呵呵,化工介质大都是易燃易爆,难不成电测仪表都没有市场了?

网友Y(2007-11-27):
法兰式液位变送器可以考虑,我们印尼一酒精项目用了一批日本山武的,不错

网友Z:
酒精属于易挥发介质,绝对不能用超声波的,我以前的公司有惨痛的教训。
差压变送器测液位应该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由于酒精的挥发特性,且为闭口容器,必须采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毛细管利用硅油导压。5米大概40Kpa,0.8*10*5=40,计算很简单,选型时仪表量程最好是60Kpa,这样能保证仪表的精度最高,再把量程改为0-40就行了,注意安装位置,如果不与正压引压口水平,要做零点迁移,这个说明书上都有,不用详细说明了。
品牌有很多,ROSEMOUNT、ABB、川仪横河都可以,价格大概在8K、6K、4K,看你定货量了。
当然磁翻版也不错,很直观,但带远传价格有点偏贵,便宜货翻版容易出问题,如果公司在北方的,请尽量不使用,冬天一到仪表工就每天用蒸汽吹吧!~~~~~

网友Z:
做一个贮罐没有必要用称重系统吧,又不是有钱花不掉
如果是料位,且粒径和密度都很小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称重系统的。

网友AA:
用E+H的放射源液位计好了
哈哈

网友AB:
没有负压的话就是说粗略测量的话就用一台压力变送器加一台智能显示仪表就可以了变送器安在罐的底部罗纹的快装的都行量程就按
P=pgh计算就好了就是压力=密度*重力加速度*液位高度就可以了

网友AC(2007-12-27):
最笨的方法也是简单的方法---你就用差压变送器HR-1151GP加上一台数字显示表HR-WP-XC801-00-P-A就行了

网友AC:
你就用差压变送器HR-1151GP加上一台数字显示表HR-WP-XC801-00-P-A就行了,精度也有够

网友AD(2008-03-19):
用单法兰毛细管压力变送器就OK了。
计算公式:差压ΔP=ρgh ρ:介质密度 g=9.807 h:满量程高度

网友AE:
最好使用双法兰毛细管压力变送器比较稳妥,计算公式:差压ΔP=ρgh ρ:酒精密度 g=9.807 h:满量程高度 可用YOKOGAWA EJA118N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