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检测和控制求救

楼主(2007-04-25):
现在有个气阀压力检测控制的问题,根据不同产品设定检测的上下限制,达到上下限时有信号输出,或者直接控制气路的开、断,同时检测的压力变化值可送入计算机或plc中进行数据存储和显示;其中压力范围可通过接口由外部编程设备输入。能实现这些功能的产品应该是叫压力开关还是压力继电器还是压力控制器?还是要选用传感器+继电器的组合?查了两天资料没找到很合适的产品,有没有这类产品的代理商给我推荐一下。同时帮我解答一下这些名词之间的区别,多谢!代理可发信至:tulipmah@163.com

网友A:
压力控制器,加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采集压力信号,提供给压力控制器,压力控制器按照设置参数,显示压力值,并在压力满足设定值时报警输出。

我们有这些产品,可以提供。021-54807896/13501716803
info@shlauto.com

网友B:
TO:日月剑
  能否把你们的产品详细说明发一份啊,包括压力传送器lixingfu324@163.com

网友C:
直接用压力变送器,将压力信号送到PLC模拟量模块进行处理,设定信号可以在HMI中设定。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吧。基本可用压力变送器(标准模拟量输出)+数显仪表就可以搞定了。仪表上可根据需要增加上下限输出报警,仪表又可显示压力数据,岂不方便?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如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广交天下工控同仁。My MSN:newhill9917@hotmail.com
也可以收mail。

楼主:
我感觉用压力变送器+电磁阀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压力变送器检测信号送到plc中,由电磁阀控制气路的开断,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E:
压力变送器(标准模拟量输出)+数显仪表就可以搞定了。仪表上可根据需要增加上下限输出报警,仪表又可显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