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的STEP7不能通过“新项目向导”来建立新的项目

楼主(2007-04-25):
如题:我使用STEP7中的菜单File下的选项'New Project'Wizard来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可是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我:can't start the step7 wizard.the default directory is write-protected.
于是,我找到存储项目的文件夹,发现文件夹的属性是“只读”,然后我就把该文件夹的只读属性去掉。但是当我再次检查该文件夹的属性时,该文件夹的属性仍然是只读。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使用STEP7时遇到的这个问题和那个文件夹的属性有关系吗,如何解决啊?

楼主:
斑竹,为什么我发表的图显示不了啊

楼主:
偶知道了,原来还要经过审核

网友A:
从目前的提示来看,和那个文件夹被设置成只读是有关系的。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就算重装也没能解决问题,望高手解决!

楼主:
我把我的问题再细说一下:我也怀疑可能是文件夹的属性的问题,于是,我把该文件夹的只读属性去掉了,当我再次检查该文件夹的属性时,发现该文件夹的属性又变成了只读。但是,我通过菜单File下的选项New可以建立新的项目并且可以将其存在该目录下,而通过菜单File下的选项'New Project'Wizard不能建立新的项目。
再请大虾指教。

网友C:
不用向导能建不?

网友D(2009-01-09):
引用 楼主:
斑竹,为什么我发表的图显示不了啊

我使用STEP7中的菜单File下的选项‘New Project‘Wizard来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可是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我:can‘t start the step7 wizard.the default directory is write-protected.
于是,我找到存储项目的文件夹,发现文件夹的属性是“只读”,然后我就把该文件夹的只读属性去掉。但是当我再次检查该文件夹的属性时,该文件夹的属性仍然是只读。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使用STEP7时遇到的这个问题和那个文件夹的属性有关系吗,如何解决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偶知道了,原来还要经过审核

网友F:
在选项里边的自定义中,你是不是更改了文件存储的位置?把它改为你把程序安装在哪个盘的目录下就行了。我也是这样弄得。

网友G(2009-02-24):
解决方法:

文件存储位置不能有中文字符

网友G:
在菜单“选项”->“自定义”->“通用”里面检查一下;

另外菜单“选项”->“自定义”->“向导”里面选择“STEP 7”

网友H(2009-11-20):
无法启动"STEP 7向导"。

可能的原因:

?存储项目和库的目录处于写保护状态

?无权访问此目录

"STEP 7向导"使用默认目录 \SIEMENS\STEP7\S7Proj。可在"SIMATIC管理器"中使用菜单命令选项 > 自定义更改此路径。

网友I:
不用向导也是可以建立的。

网友J:
把授权格掉,再装授权试试

其实可以用文件--新建^^^^^^来完成你要的工程,这样做更灵活.

网友K(2010-03-25):
11楼正解,我也遇到这问题,按此方法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