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谁修过模块??

楼主(2007-04-25):
日立变频器整流与逆变铸在一起,为一个模块,测量为一个整流管击穿,谁有这方面维修验.
请教各位:用什么方法修复.

网友A:
没有修过 ,我有日立变频器配件。13851638925

网友B:
用一整流桥替代原来的整流部分.

网友C:
修的不能用 我这有大量模块供应 13312820038

网友D:
如果模块铸在一起无法分开,那么其中一部分坏掉就只能换整个模块了。
用外加整流模块的办法风险很大。因为逆变部分的IGBT工作可靠性与IGBT与整流桥的距离、母线连接方式有很大关系。如果直接用两条线将新的整流桥和IGBT逆变桥连接在一起,炸IGBT的风险很高。

网友E:
大功率的就不要想了!!小的倒是做过!

网友F:
别修了,修了也不一定好用,如果把别的地方搞出问题了就得不偿失了,建议换新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