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机选择

楼主(2007-04-26):
大家好,现在正在做一个毕业设计,主要用在天文望远镜上面的电机,功率不需要太大,10W左右,对转速能达到的要求:快动60度/分,微动2"/分,直流电源12V供电,再配一个减速器,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机?忘懂行的朋友帮帮忙,急!!!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急啊

网友A: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
用步进的解决方案最好

网友B:
瑞士MAXON的吧,微型伺服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加减速器微动2"/分,可能吗?只有看看以色列的纳米电机了

网友C:
有2个问题你需要好好考虑下。
1. 望远镜的调整速度这么低,考虑过控制信号的抗干扰没有。2"/分,就算加一个4000:1的减速器,就算12V对应5000RPM,你这个速度下的控制电压才多少阿,还没干扰信号大吧?!建议选用更高的供电电压,更大的减速比。
2.望远镜的调整精度是否有要求。对于这么小的减速器来说,齿隙都是度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