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A70直流驱动报警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处使用的西门子6RA70直流驱动器,在启动运行后出现A031报警代码,不能调速,请问应该如何查找原因。谢谢。

网友A:
   优化一下,或直接拨打西门子免费电话800-810-4288

网友B(2007-07-02):
A031主要是由于过载引起.可以屏蔽掉.也可以修改转矩限幅
不能调速和A031不能相混.最好还是要看看参数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2008-06-25):
查看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是堵转吗?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查参数,与硬件是否有误

网友F:
A系列的代码只是警告,不会影响运行

网友E:
我曾经更换变频时,CPU板没更换,(7031与7075)结果因硬件电流互感器检测倍数不同,瞬间报A31但不停机,经查7031-与7075可控硅电流相同。最后把R75R76两电阻个并联10欧电阻后正常,检查交流侧实际电流与R19面板反馈电流是否有差距以此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