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BB变送器的进来

楼主(2007-04-26):
大家谈谈ABB的使用情况吧,加上采购的年份,合资的还是原装的

网友A:
用的不多,还可以。

楼主:
你们的主要介质和压力/差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B:
北京ABB的变送器用过,04年一套装置大多都是,应用还可以,有点不耐用,电路板一进水就玩完。

网友C:
电子产品都这样的,进水了,就把上面一些原器件短路了

网友D:
一般!和ROSEMOUNT和EJA比起来差远了!

网友B:
最耐用的是1151的电容式的变送器

楼主:
最耐用的是1151?你用过3051吗?

楼主:
哦,我听说合资的不行啊,不知道谁用过原装的

网友E:
ABB的电路板一点水汽就玩完,比EJA、ROSEMOUNT差大了。接线部分的防水设计与1151比距离太大了。

网友F:
有点麻烦 我用过 修改参数时模块经常与对应的按钮对不上 可烦人了 特别是在现场

楼主:
哦,看来口碑不是很好啊

网友G(2007-07-28):
不怎么样,特别是双法兰变送器

网友H:
正在使用,全部是进口的

网友I:
ABB是很有实力,而且用起来非常稳定。其他牌子的隔膜式的测量温度都较低一般不超过200度,但ABB可以达到350度,甚至390。我比较喜欢。

楼主(2007-10-30):
那你用的是原装还是合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