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变压器好还是用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好?

楼主(2007-04-26):
现要用10KV电压变为380V向1700KVA的负荷供电,请问是用一台2000KVA的变压器好还是用两台1000KVA的变压器并列运行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两台并列运行可靠性高些。另外两台供电低压侧的开关和母带较小,好选择也好施工。变压器出现故障也可不间断供电。

网友B:
一般用2000KVA的变压器,两台1000KVA的变压器基建成本高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主要要看你的常用负荷,如是1700KWA的话,选用一台变压器较好.

网友D:
好像是2台好吧?学习

网友E:
各有利弊,就看你的取舍了。

网友F:
          各有利弊,就看你的取舍了。
]

       对,1700的负荷是什么类型的负荷

楼主:
各种大小电机,还有约10%的照明.

网友G:
2台2000Kva的,一用一备 ,现在大工程都这样

网友H: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如果长期带足负荷的话选2000的好了,如果不是的话选两台可能更经济些!

网友F:
     这得看你的长期运行负荷是多少,假如是1700的话,一台经济又适用,

网友I:
如果有季节性(空调)负载,当然是2台变压器好。不用时停1台,省电、省基本电费。

网友J:
应该综合考虑;负荷波动情况、变压器购买价格情况、负荷分配情况等

网友K:
主要考虑成本

网友L:
如果以后要小部分增容,用二台比较好,而且超载时比较安全。

楼主(2007-06-13):
用两台1000KVA的变压器,但不并列运行,各自向一部分负载供电,这比并列运行好吗?

楼主:
有人说目前不提倡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是这样吗?

网友M:
一台的费用多还是两台的费用多?
运行效果有什么不同?
按成本效益来说单台的吧

楼主:
不是费用的问题,据说是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后短路电流大了.

网友N:
2台划算
我们这里每月固定电费  20元/KVA    2000KVA变压器每月4W
负荷小可以停1台,省2万

10KV变压器一般在1600KVA以下,因为大功率变压器短路电流太大,可靠性低,需要高性能保护

网友O:
看你的负荷使用情况,如果满负荷的情况比较少,低于1000KVA的
考虑用2台吧,对你以后的问题解决比较好  安全了

网友P:
1、同一楼上观点,要根据年负荷曲线,符合变化率确定;
2、例如最大与最小的比是2/1可选用两台相同的变压器并联供电;3、如果最大与最小的比是3/2,则选有容量比为1/2的两台变压器供电;

网友I:
下面引用由comm在 2007-6-13 8:18:00 发表的内容:
用两台1000KVA的变压器,但不并列运行,各自向一部分负载供电,这比并列运行好吗?
--------------------------------------------------------------------------------------------
如果2台变压器的容量、型号一样,并且是同一厂的产品,没有必要不并列运行。如果不并列运行,2台变压器各自驱动的负载很难做到平衡。而并列运行时,对变压器的容量、阻抗、变比(大概是)有要求,既然变压器是一样的,那么就不存在以上的烦恼。

网友Q:
看是什么负荷了
一般工厂都是单母线分段,尽量不要并网运行,比较经济可靠

网友P:
如果年负荷曲线基本平衡,起伏不大,用一台变压器比用两台变压器好!

网友P:
1、考虑负荷的性质不同,对于不能停电,必选安全连续供电的负荷,采用两台变压器供电,即双电源供电;
2、这种情况和上述两台变压器并联供电的原因考虑节电不同!

网友R:
如果两台并联运行,该如何将电源引入配电屏呢,是引到一点呢,还是一个在头一个在尾,或者分别引到两排配电屏,在两排之间加个联络柜,视情况将两排配电屏联络在一起。

网友S:
两台好点,一用一备,供电质量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