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与三菱FX2N进行以太网通信

楼主(2007-04-26):
本人在做毕业设计,是有关于MCGS与三菱FX2N进行以太网通信,具体需要什么东西和通信的程序怎么写。请回答一下!!!!!!!!!谢谢!!!!!!!!
邮箱: lf860101@163.com

网友A:
  直接使用编程口就可以了

网友A:
使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在mcgs里面使用编程口驱动就ok了,还有不知道的话,可以加入QQ群:30851995

网友B(2007-11-01):
刷新速度很慢,在15秒以上.怎么解决!

网友C:
如果工程不是很大,那么请检查组态设置是不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D(2008-01-26):
刷新速度在15秒以上,肯定是工程组的过程有问题  不可能那么慢的

网友D:
那么慢要死人的啊  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