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力矩是不是一样?

楼主(2007-04-26):
单相电机正反转力矩是不是一样?请给予指点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正反转启动时启动力矩方向不一样而已!

网友B:
有不一样的吗?

网友C(2007-06-30):
电路是一样的,方向不同而已!

网友D:
看你怎样接,如果是跳换主绕组或跳换启动绕组的方法电机正反转力矩一样
如果正反转是把主绕组当启动绕组,启动绕组当主绕组。在线圈完全一样时还可能一样。好多电机主绕组在电机绕组外部,启动绕组在里面。绕组位置不同,转矩也有差别

还有部分主绕组和付绕组线经和圈数有差异,主副绕组不能够互换,否则转矩减小,电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