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做服务器冗余时,节点名是否不能相同?

楼主(2007-04-26):
我用IFIX做SCADA冗余,在一台机器上做好后拷到另一台机器上,是否要修改节点名,如果要修改的话,画面中所有的数据源是不是都要改?

我的SCADA冗余配置:
逻辑节点:SM
主节点:SM1
备节点:SM2

网友A:
我们的改了,一个FIX一个FIXA

网友B:
服务器要改,客户机用SM就行了
如果使用thisnode,就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