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关节回零问题向*非专业选手先生*求助

楼主(2007-04-26):
非专业选手您好:
我现在正在编写机械手抓取字母块的程序,先前已经向你求助过.现在有个编程的问题想问您:
我在每个关节上都加两个限位开关(其中一个也作为零点标志),我想问一下:怎么编写回零的程序?因为系统是开环控制(步进电机),象home这样的关键词是不是就不能用了?不知道您在使用中是怎么回零呢?
谢谢!!

网友A:
所谓“home”,其实就是给被控轴,在此为关节,一个坐标起点,也有人称为原点,零点,参考点等等,无所谓能用还是不能用,回零方式大同小异,建议参考论坛中帖子,包括精华区相关内容。

网友B:
自己做机械手?

楼主:
是啊,自己做机械手.
[b]各位高手,请帮帮忙看看我以下的方案可行吗?
我在运动控制卡的数字输入中选择两个各接一个开关,其中一个作为零点标志.每次都让机械手撞这个开关,开关闭合,关节停止,这里也相当于零点.程序如下:
loop
jog.0=6
if inx.0=1 then exit loop
end loop

网友A:
这样处理的结果恐怕不够准确,除非本身要求就不高。

网友C:
不好意思.
"jog"语句是一个速度模式,仅仅就是定义电机连续的以一个速度旋转,等"0"口的传感器有效后就停止.
我建议你还是使用"home"语句,这是回原点的标准语句.
不知道你0口所接的传感器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给你两个小程序你试试看:
如果传感器输出的是低电平:
resetall
config.0=2
homeinput.0=0(传感器是输入到0口的吧)
INPUTACTIVELEVEL=0x00000
homespeed.0=100
home.0=0
如果传感器输出的是高电平:
resetall
config.0=2
homeinput.0=0(传感器是输入到0口的吧)
INPUTACTIVELEVEL=0x00001
homespeed.0=100
home.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