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拟量模块连接热电阻问题

楼主(2007-04-26):
S7-300 PLC采用模拟量模块连接热电阻,为了降低成本,在模块中设定为电压测量,将热电阻PT100串联在一起,用一个模拟量输出,提供恒定电流。可行吗?

网友A:
没明白什麽意思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C:
呵呵,你先弄清楚电流/电压信号和电阻信号的测量方式,就明白你已经弄错模块了,呵呵

网友D:
用热电偶还有点对味啊,再说哪有你这么“损”钱的啊?温度点多吗?我有又省钱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