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7-04-26):
要做一个定位系统,通过运动控制卡和步进电机控制2个转动自由度,剩下一个转动自由度和3个平动自由度手动控制。
小弟对运动控制这一块不是很懂,现请教各位大虾几个问题:

1。 步进电机是不是要通过驱动器和控制卡相连,驱动器与步进电机、控制卡与驱动器有兼容问题吗?
2。目前控制卡还没有选,市面上有太多的选择,请教各位如何选择?都有哪些方面需要考虑。目前已确定的是选择pci接口两轴控制

网友A:
步进电机必须配相应的配套驱动器,再由控制卡给驱动器发指令,控制卡与驱动器一般没有太多的兼容问题。

至于控制卡选型,两轴步进控制,性能一般没有问题,看成本吧,pci接口可能会贵一些。

网友B:
"pci接口可能会贵一些。"
我一直觉得,PCI的就算便宜的了。当然,有些ISA的更便宜,可是,如果不用工控机,ISA已经不太好找了。
至于如何选卡,鉴于您是第一次用估计初期少不了技术咨询,就按照厂家或者代理商的位置来选吧,离自己近的就好。

网友C:
呵呵,不错'最好是选择离的近的,服务和指导方面都很方便.你在那里呢?
需要资料的话,留下联系方式.我的fanlishuang1982@163.com   13811104514

网友D:
不知定位精度怎么要求的, 我们有丰富的定位系统经验.
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    xingyongcba@163.com
010-84287468-603

网友A:
刘斑竹句句金言!楼主好生照办吧。

网友E:
目前市面很少采用ISA的运动控制卡,建议采用PCI;可以根据电机选择驱动,或者选择通用型的就好了,PCI运动控制大部份都支持;
若需要帮助,请联系13696960531

网友A:
PCI vs ISA 看来真是一日千里,观念不更新真的就要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