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容量该如何选择?有什么公式吗?

楼主(2007-04-26):
求教前辈, 变压器的容量该如何选择?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A(2007-06-01):
统计全部用电负荷,算出同时利用时的最大电流,占变压器额定电流的70%,予留30%的发展余量.仅供参考.

网友B:
工厂配变千伏安,装机千瓦数估算。冶金纺织水泥厂,千瓦就是千伏安。机械制造加工厂,千瓦一半千伏安。其余轻工化工厂,千瓦七折千伏安。

网友C:
有公式,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