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主控制器和所有的I/O模块之间通过PROFIBUS通信,这样的方式合理吗?

楼主(2007-04-26):
DCS主控制器和所有的I/O模块之间通过PROFIBUS通信,这样的方式合理吗?
请发表高见,谢谢。

网友A:
还有什莫更好的主意吗?

网友B:
SIEMENS S7-400的CPU与I/O好象也是用PROFIBUS通信的..

网友C:
有什么不合理的?
西门子的400H控制器和IO站之间是冗余的双DP总线通讯;
ABB的AC800M控制器和IO站之间是DP通讯,可单总线也可冗余;
欧陆的T940X控制器和IO站之间也会死DP通讯,并且独创了单DP总线的环状冗余。
至今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

网友D:
可以啊。
QQ群:39068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