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变频器45KW和55KW故障原因

楼主(2007-04-26):
2006年用了100多台ATV61变频器在供暖行业,其中有几台45KW和55KW的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机,返厂后确定为IGBT失效,产生故障的原因据厂家说是低压成套有问题。同一个厂家成套、同一张的低压设计原理图、在同样的工况下37KW、90KW、110KW运行到今年供暖季结束都没有问题,厂家的解释有点牵强,不知各位同行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首先要确保通风散热良好,使用跟踪启动功能(FLR=Yes),调整开关频率(SFR),ATV61设为4KHz

楼主:
开关频率是常识,变频器一般工作在35HZ左右,因现场操作人员素质问题,频率在现场调好后没人回去动。因为用在供暖循环水泵上且温度调节方式为质调,工况不会变,所以流量基本不需要调节。在柜体上方装有两个¢250的轴流风机,环境温度一般在15℃左右

网友B:
呵呵!你还不知道吧!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公司卖的ATV61到处出问题!呵呵!看来你们的问题现在才出来!后来把一个控制板升级了!现在问题基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