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知识

楼主(2007-04-26):
各位师父,我朋友的车库遥控器坏了,编码器的型号是SMC2262
我在市场上找了一个SC2262,编码后却无法使用
请教各位前辈与SMC2262能配型的编码器有吗?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同型号的
难道没有兼容的?

网友A:
能否告知您编码器的具体电气参数,或直接来电13564760344 张女士
也登陆我公司的网站www.deshijd.com自行参考

楼主:
遥控器的发射频率是315MHz,编码器原来的型号是SMC2262

网友B:
编码解码芯片PT2262/PT2272芯片原理简介: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531441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6位(D0-D5)数据端管脚,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17脚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编码芯片PT2262发出的编码信号由:地址码、数据码、同步码组成一个完整的码字,解码芯片PT2272接收到信号后,其地址码经过两次比较核对后,VT脚才输出高电平,与此同时相应的数据脚也输出高电平,如果发送端一直按住按键,编码芯片也会连续发射。当发射机没有按键按下时,PT2262不接通电源,其17脚为低电平,所以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不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PT2262得电工作,其第17脚输出经调制的串行数据信号,当17脚为高电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起振并发射等幅高频信号,当17脚为低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停止振荡,所以高频发射电路完全收控于PT2262的17脚输出的数字信号,从而对高频电路完成幅度键控(ASK调制)相当于调制度为100%的调幅。

                    PT2262特点

                    l CMOS工艺制造,低功耗
                    l 外部元器件少
                    l RC振荡电阻
                    l 工作电压范围宽:2.6-15v
                    l 数据最多可达6位
                    l 地址码最多可达531441种

                    应用范围

                    l 车辆防盗系统
                    l 家庭防盗系统
                    l 遥 控 玩 具
                    l 其他电器遥控

                    引 脚 图:

                    管脚说明: 名称 管脚说 明
                          A0-A111-8、10-13地址管脚,用于进行地址编码,可置为“0”,“1”,“f”(悬空),
                          D0-D57-8、10-13数据输入端,有一个为“1”即有编码发出,内部下拉
                          Vcc18电源正端(+)
                          Vss9电源负端(-)
                          TE14编码启动端,用于多数据的编码发射,低电平有效;
                          OSC116振荡电阻输入端,与OSC2所接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OSC215振荡电阻振荡器输出端;
                          Dout17编码输出端(正常时为低电平)

                        在具体的应用中,外接振荡电阻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节,阻值越大振荡频率越慢,编码的宽度越大,发码一帧的时间越长.

                    网站上大部分产品都是用2262/1.2M=2272/200K组合的,少量产品用2262/4.7M=2272/820K。

                    解码电路 PT2272 引 脚 图:

                          名称 管脚说 明
                          A0-A111-8、10-13地址管脚,用于进行地址编码,可置为“0”,“1”,“f”(悬空),必须与2262一致,否则不解码

                          D0-D57-8、10-13地址或数据管脚,当做为数据管脚时,只有在地址码与2262一致,数据管脚才能输出与2262数据端对应的高电平,否则输出为低电平,锁存型只有在接收到下一数据才能转换

                          Vcc18电源正端(+)
                          Vss9电源负端(-)
                          DIN14数据信号输入端,来自接收模块输出端
                          OSC116振荡电阻输入端,与OSC2所接电阻决定振荡频率;
                          OSC215振荡电阻振荡器输出端;
                          VT17解码有效确认 输出端(常低)解码有效变成高电平(瞬态)

                    地址码和数据码都用宽度不同的脉冲来表示,两个窄脉冲表示“0”;两个宽脉冲表示“1”;一个窄脉冲和一个宽脉冲表示“F”也就是地址码的“悬空”
                    如果用单片机软件解码时,程序只要判断出同步码,然后对后面的字码进行脉冲宽度识别即可。图下部分是放大的一组字码:一个字码由12位AD码(地址码加数据码,比如8位地址码加4位数据码)组成,每个AD位用两个脉冲来代表:两个窄脉冲表示“0”;两个宽脉冲表示“1”;一个窄脉冲和一个宽脉冲表示“F”也就是地址码的“悬空”

                    2262每次发射时至少发射4组字码,2272只有在连续两次检测到相同的地址码加数据码才会把数据码中的“1”驱动相应的数据输出端为高电平和驱动VT端同步为高电平。
                        因为无线发射的特点,第一组字码非常容易受零电平干扰,往往会产生误码,所以程序可以丢弃处理。

                    PT2272解码芯片有不同的后缀,表示不同的功能,有L4/M4/L6/M6之分,其中L表示锁存输出,数据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M表示非锁存输出,数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后缀的6和4表示有几路并行的控制通道,当采用4路并行数据时(PT2272-M4),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8位,如果采用6路的并行数据时(PT2272-M6),对应的地址编码应该是6位。

网友C(2008-07-16):
PT2262  SMC2262  SC2262这三种编码芯片都有什么区别呀?都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