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位控制方案

楼主(2007-04-26):
我单位有一台水箱,需要实现自动补水控制,既水满自动关闭阀门即可,低于下限时再次打开.
要求: 控制系统可靠性高,运行稳定. 现场配线简单最好不用另配控制柜,提供电源即可.
自来水管路直径在75mm左右.
 我需要选择怎样的电动阀和液位控制器.

网友A:
太简单了
你将邮箱给我,我发给你好了
我的信箱:szluchongjun@163.com

楼主:
谢谢,我的油箱.lhl7709@163.com

网友B:
选择浮球阀就可以了,大的选用遥控式的

网友C(2007-06-15):
买一个液位继电器即可

网友D:
装个浮球液位开关就可以了。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用液位仪控制.在水箱上安装一浮球电感传感器,用它给液位仪一个上下限水位的信号,再由液位仪驱动执行电器实行自动上下水的控制.

网友F:
很简单。有多种方式:
一、两个液位开关,加几个继电器即可。
二、一个液位控制器,一个液位变送器。

网友F:
如果是通过上微机控制,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G:
想想马桶的注水...

网友H(2007-07-24):
浮球开关比较简单

网友I:
leave and not ask 1+1

网友J:
用液位开关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K:
SW-01A型液位显示自动控制器,带四点显示的液位控制器,到水箱只需要两根信号线。
www.huayannic.com

网友L:
使用压力传感器加仪表控制电动阀,浮球电感传感器不可靠

网友M(2007-10-19):
估计你的管径是DN65的.
方案一:安装一个浮球阀.最便宜.
方案二:用一个自制的浮球加上干簧管,控制电路,先导式电磁阀(220V.AC),想控制多高都可以,我安装了几十套,用了7年多没修过.(价格还行)
方案三:用液位仪加电动调节阀,技术要求高,(价格较高)

网友N:
这个可以用一个浮球阀,再用调节阀来控制进水就可以了

网友O:
用液位开关或变送器加开关量输出的控制器加切断阀就行了

网友P(2007-11-18):
这样简单的问题别发出来了

网友M:
(这样简单的问题别发出来了)[/b]
上面的这位不能这么说,任何问题都有在这里讨论的必要,不是吗?你认为简单的问题,但在没接触过的人不会,别人知道的,但你没接触过,你照样不会.

网友Q(2008-03-08):
浮球就可以了,知道茶炉吧,茶炉进水系统就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R:
看你投入多少,要求高不高。可以在大家的方案中选一个。

网友S: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你要的自动上水的型号是BZ201

网友T:
两个液位开关,加几个继电器即可。

网友U:
两个浮球开关加两个电磁阀,随便多高的液位差,都可以搞定

网友V(2008-04-16):
只要有两个浮球的液位计就能实现,需要帮忙请hlc_jack007@163.com

网友W:
用压力传感器啊

网友X:
用浮球阀可以实现自动控制,有许多热水器就是用这种控制方法.

网友Y:
把马桶水箱里的那个拿去用就行了

网友Z:
          法国高诺斯最专业的液位控制继电器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

网友AA:
要简单就用浮球液位开关加电动阀就好了.简单的不可以再简单.电动阀主是开启和关闭时起缓冲作用,防止水锤效应.要不然用个电磁阀就更省钱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有多种方式:
一、两个液位开关,加几个继电器即可。
二、一个液位控制器,一个液位变送器。

网友B(2008-07-27):
根据设计规范,3.7.7相关规定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AC:
如果用浮球液位开关,或者用液位继电器,及液位传感器来实现此功能,也太多我们搞电子或搞自控人的面子了。本人曾经为13家企业搞过自动水位控制,接线非常简单,仅2根线(高水位线,低水位线)和1根接地线。内部加上一些电子器件组装的非常稳定可靠,免维护。

网友AD:
最简单用浮球开关控制就可以!!!!保险一点就是将两个浮球开关窜连,防止出浮球卡死

网友AE:
买个浮球阀就行了,液位控制的更好了,

网友AF:
电磁阀加个液位继电器

网友AG:
哈哈,真是热火朝天,18楼的说得好

网友AH(2008-09-04):
各位老大:有没谁知道E+H,50W5H-UDOA1AC1AAAJ,代表什么参数要求?望回复!xudejian1985@126.com

网友AI:
搞二个三极管+5V继电器就行

网友AJ:
用液位开关液位变送器

网友AK:
要更先进的话,采用超声波物位开关就搞定,如果可以请和我联系13201888180

网友AL:
加一个液位控制管,带接点的那种!就能自动控制了!

网友AM:
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和两个继电器既可

网友AN:
引用 网友AK:

要更先进的话,采用超声波物位开关就搞定,如果可以请和我联系13201888180

大炮打蚊子

网友AO(2008-12-08):
用一个液位控制器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做的液位控制器就能实现.自代的有继电器输出的!液位上限下限报警回差设置等.如需要可联系我:15997517391

网友AP:
看你打算怎么投资了,如果想用电来实现,好多方法的,要求精度高可采用液位变送器把电流信号给仪表,仪表的继电器输出控制电动阀。不要求精度的可采用液位继电器控制电磁阀。都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