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6.0,请教无法启动MSMQ(消息列队)服务

楼主(2007-04-26):
我安装WINCC6.0,需要启动MSMQ服务,但在安装过程中出错,无法安装: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20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服务里面的所有项目已经启动了!~~
运行CMD
输入
net stop msdtc
msdtc -uninstall
msdtc -install
net start msdtc 回车
也不行~~~~~~。
请高手解答~~~~谢谢,在线等~~~~~~~~~
已经安装SQLserver软件(WinCC套件)

网友A:
帮不了你,我没装过

网友B:
1:把2000 or XP光盘放入光驱
2:在控制面板里找到“添加删除程序”
3:在添加删除组件里选择消息对列。点击“下一步”即可

楼主:
放进去了的,没有用~~~~

网友B:
MSMQ为WINDOWS 的一个组件。装进去就可以了 。QQ191955270

网友C(2007-06-19):
小蚂蚁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事,帮我一下好吗?

网友D(2008-01-24):
还有两种参考方法:
1\用系统盘修复系统后重新安装.
2\直接重新安装系统后重新安装.

网友E(2008-03-05):
我也是的,安装不了,放进XP光盘也找不到这个要装的程序。

网友F:
使用的系统盘请勿使用番茄之类的版本 最好就是原版的系统盘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Windows组件 里面选择消息队列和Internet信息服务两个组件(后者做WebNavigator的时候会使用)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 安装软件即可

网友G:
我的电脑无法装wincc6.0配置太低,我在这先学一着.

网友H:
没遇到过

网友I(2009-08-03):
你好啊 你的wincc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呵呵 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啊?谢谢啊 我的qq:1183505982 谢谢 急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