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能执行器位置信号转换输出模块

楼主(2007-04-26):
电动执行器内部位置信号转换输出模块

技术参数

电源:24-30VAC

输入信号:W1 1K或1.5K

输出信号:4~20mA
          0-10mA
重复精度:±1%

灵敏度:±(0.2~5%)F.S

环境温度:-20℃~70℃

相对湿度:95%以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70189846.html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70189846.html产品图

网友A:
我的控制要求是可以接收PLC输出的4-20mA模拟信号,然后驱动负载

楼主:
DDDD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70189846.html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701898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