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阻容保护具体作用

楼主(2007-04-26):
请问各位高手并联在可控硅上的阻容吸收保护器具体有何作用啊?另外软启动器故障诊断中的"可控硅击穿"是通过什么信号触发的啊?

网友A(2008-07-15):
就是线圈在断开的一瞬间会有个反向电动势,这个RC就是用C吸收,R消耗
好像是这样,还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