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能监测?

楼主(2007-04-26):
做供配电的,经常要接触功率因数的补偿问题,因现在的计量仪表,有功\无功\峰谷等都能测量.有功与无功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值较理想?特求助大伙.

网友A:
有功与无功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值较理想,直接加电容补偿柜最理想,功率因数提高到0.9最理想!最经济!

网友B:
有功与无功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比值较理想,直接加电容补偿柜最理想,功率因数提高到0.9最理想!最经济!
正确!!!!!!!!!!!!

网友C:
那是不是0.9以上更好

网友D:
配电,做一个电容柜,它能自动补偿你的功率因数,如果有大的电机可以再选择个别补偿,国家现在有规定,功率因数大于等于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