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咋组态

楼主(2007-04-26):
TD200咋组态
也就是文字的变量

网友A:
你用MICRO/WIN向导一步一步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找个手册吧

网友C:
还玩TD200呀,现在TD400比TD200还便宜呀

网友D:
不知道楼上说的TD400要多少钱?

网友E:
在S7-200 PLC的编程软件内就可以编辑了;

不会,学习!

网友:
不需要组太,直接在西门子200编程软件里编辑好就行。不过现在都用TD400了,编程还一样在200软件里

楼主:
  s7-200组态问题
我把'开和关"放入字传送指令.传到文本后.有的显示正常.有的显示数字.高手指点

网友F:
搞定了,建议把解决的方法告诉大家。
多谢合作!

网友G: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与大家分享一下吧!

楼主:
把'开和关"放入字传送指令传到对应的地址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