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实时监控

楼主(2007-04-26):
各位师傅:
    我想用组态王对堆跺机实时动画监控,定义变量,对PLC的Q区相关位进行实时采集,从而使得我的监控画面随动。但是问题是实际跺机走了一层位置,由于我画面动画的步长难以确定,所以我在计计算机上看到的画面走的位置不能与实际相对应,即使是偶然对应了,但如果跺机走的距离远了,又不准了。
    所以想请教大师们,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完成准确跟踪,在不改变背景画面的情况下。
    请大师指教。

网友A:
改用通用监控软件能解决。
sanyuanw@vip.sina.com

网友B:
组态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