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40变频器还会报什么警

楼主(2007-04-27):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台MM440变频器驱动一台水泵,开始变频器由于F0022(功率组件故障)而报警停机,复位变频器后,再次开机,发现变频器F0002(过压报警)怀疑变频器有问题,更换变频器后仍然F0002报警,郁闷啊,这时检查电机,发现电机三线绕组对地短路。通常情况是过流报警,大家是否遇到其它报警内容呢,欢迎大家就西门子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广泛交流一下意见,在实际现场维护工作中避免走一些弯路,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谢谢大家!

网友(2008-08-27):
MM440大功率变频器在运行时,如果电机接地,就会把模块烧毁,报警F0022功率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