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数据丢失

楼主(2007-04-27):
通过触摸屏设定在plc中的数据在运行中丢失,不知怎么回事?那位高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设定在v区,设定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A:
这个好象没准的,我用TP170A就没丢过,TD200常丢,加个电池吧

网友B:
是不是很长时间没上电了?至少大于一个星期?

网友C:
给PLC加个电池。

楼主:
s7-200在哪家电池阿?是在运行中丢失数据的,一直用的好好的

网友B:
在运行中丢失数据?看看程序有没有冲突或误操作

网友D:
在PLC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地方有battery的字样的,那就是电池,拿下来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