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S系统开关量I/O卡件一般采用"非冗余"方式吗?

楼主(2007-04-27):
请问DCS系统开关量I/O卡件一般采用"非冗余"方式吗?
我认为启动\停止信号输入和参与联锁的信号输入, 一定要冗余.

网友A:
我们用的是jx-300系统用在空分行业,开关量没有冗余,运行三年多了,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B:
有些非常重要的联锁可以。
一般不考虑。
QQ群:39068648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DCS的开关量有两大类:一类是用于MCC马达泵类的起动;另一类是用于现场开关阀类。
用于MCC马达泵类的,一般只是接收马达的运行、故障两个DI信号,和一个DO信号带继电器/接触器。马达启动/停止的逻辑一般不在DCS里面?
不管怎样,DO卡件需要冗余吧,卡坏掉会导致跳车等故障。

网友D:
看具体的行业和工艺。所有IO都能冗余当然最好了,但现在的项目其实和买手机一样,不光要求高性能,更主要的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性价比才是主要因素!

网友E:
看是什么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