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报警

楼主(2007-04-27):
我这里接到一台三菱FX-2N  48点PLC,通电后报警灯闪。与电脑连接后,想下载里面的程序,却显示参数错误,无法通讯。我们编了个程序下载到里面后就正常了,上载下载都好了,也不报警了。第二天上电后又出现报警的情况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故障,该如何修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能在线监控吗?监控下看看,软件里有报警提示的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en楼上说的对
是不是电池的线没有插
我用Q系列的就是
上电先报警 电池的线插上就好了

网友D:
有可能电池

楼主:
电池电压正常,3.6V。会不会是其他原因?

网友E:
内存有问题了,加以个存储卡就行了

网友F:
老兄;更换电池啦.或者加个内存,PPROM

网友G:
查出原因没 有

网友H:
用了多久了,哪有这么快就没有电了

网友I:
如果能监控,看下错误代码

网友J: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测一下电池电压;低于3V的必须马上更换;

楼主:
我编了个程序下载到里面后就正常了,上载下载都好了,也不报警了。

网友K(2008-02-27):
下面引用由yfff在 2007-4-29 15:36: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能监控,看下错误代码
--------------------------------------------------------------------------------------------
请问监控时,在哪里可以看到错误代码?(本人第一次接触三菱PLC)请指教!

网友L:
the battery is expired, you should change it

网友M:
可以读下错误状态的,在在线选项中

网友N(2009-04-12):
请教各位朋友:在程序下载时,提示E0401004错识是什么意思

网友O:
我车间也是的,PLC报警,把变频器的线紧了紧,又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P:
外围线路有问题吗?我曾也去现过这样的事情,是外围线路去现了故障。

网友Q: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我用的是A系列,

网友R:
看一下PLC哪个报警指示灯亮。会不会是24V短路或电池不好。

网友S:
guji\\\\\\\\\\\\估计是里面没有程序的原因,,,没有程序他也回报警

网友T(2011-06-25):
三凌FX60MR报警65535 原本我60MT主板坏了 我刚好有块60MR的我就没想都没想 只接换上 后就报这个 可能是程序配置字错误 换回来也一样 不知那位弄过 三凌PLC的初始化

网友T:
60MT只是通讯口坏了修好了 但MR却报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