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导线

楼主(2007-04-27):
有谁知道热电偶补偿导线与普通电缆的价格差距,实际我的问题是:是在现场用仪表将热电偶信号变为4-20MA后用普通电缆引到控制室,还是直接用热电偶补偿导线引到控制室,哪种方案更经济呢?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距离了
补偿电缆价格贵点,比较硬不太方便拉线

网友B:
现场用补偿线接仪表,仪表在接普通线到控制室。这样最经济也最好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