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平方电缆能拖多少功率的电

楼主(2007-04-27):
本人采购了一台设备,启动功率15KVA,实际工作功率7KVA,由于本人是小区商品房,接的是6平方的电缆,线长大该有70M长,不知道能不能拖动机器,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A:
设备负载的性质呢?你的电缆大概能流过50安培的电流(如果是铜导线的话)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本人是什么都不懂,机器是工控机,控制机里有多组变压器,同行在用该设备的时候,稳压器电流表指示15A

楼主:
我就怕 他那个6平方的线 装在墙里 万一温度过高,线缆熔掉的话  我的房子用电就完了

网友C:
可以用啊

楼主:
真的能用,我就不用外面再拉线了

楼主:
可电管站的人说,6平方的软线有点危险.

网友D:
没有问题

网友E:
没有问题,可大胆的用.

网友F:
没问题,用吧!

网友G:
           看你处的用电情况而定

网友H:
没有问题的 1

网友I:
大胆的用哦!!!!!!!放心哈!!!!!

不会,学习!

网友:
没问题,线径的4~6倍是可以负载的电机电流

网友J:
还有没有其它的大功率的设备共线,如果没有问题不大。

网友K:
应该没问题,如果是三相电机负载均匀就没事。如不均匀要看零线的过流量,有的电缆的零线较细,超负荷会很危险。

网友L:
没有问题。

网友M:
6平方的铜导长期运行可载30A电流 不连续可载50A  能用没事

网友N: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O:
6平方线70M,只要穿线的管有散热空间就可以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P:
没问题,可以用的,我们15kW的风机就用6平方铜线了

网友Q:
电源是220就要考虑一下
小区商品房进线空开容量够吗?

网友R:
温度不超过40度就没事

网友S:
没问题 只要是国标线 电管的恨不得你换60平方的呢 他好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