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步进电机如何回零?

楼主(2007-04-27):
各位高手;
步进电机,开环控制如何保证零点呢?

网友A:
你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
我用的是baldor nes002-503运动控制卡

网友B:
传感器加步进相序指示

网友C:
Baldor 上的输入口的电平设置好后,依据高/低电平有效确定传感器,接上不就好了
当然程序上要写入,同时回原点的速度,加/减速都可调.

网友D(2007-07-24):
加个光电开关什么的检测零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