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提供最新款绝对值编码器的资料

楼主(2007-04-27):
今天才发现工控论坛这个好地方,以后有不懂的问题还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我的关于编码器的问题太多了,我先想想问哪一个吧,不过这里有最新编码器的资料,有感兴趣的留邮箱个我,欢迎索取啊.我想问题去喽...

楼主:
MEYLE   BAxx58 新系列绝对值编码器----------2007年

开拓更安全,更便捷,更多元化的绝对值编码器的工业应用新领域

MEYLE自2006年底又创新开发研制出新一代绝对值编码器BAxx58系列,包括实心轴和空心轴,并能提供单圈(高达17bits)和多圈(高达29bits)的信号输出,并在应用要求日益提高的工业领域,此系列编码器 相对传统绝对值编码器由于精密度较高,而造成产品本身适应工作环境 / 抗电磁干扰能力方面的骄气脆弱, 能更安全、更便捷、更多元化的应用来符合更高要求的工控现场。目前BAxx58系列包含有SSI 、 Biss、 Profibus-DP、CAN OPEN、CANlift以及Ethernet 等等多种信号传输界面。

五大技术特点介绍:
BAxx58多圈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基于新开发的机械齿轮传动配合纯粹的光电传输技术。1.这一崭新的内部改进完全提高了编码器抗电磁干扰能力、甚至工作于功率更高的电
机旁边。而且内部紧凑的设计,使得外部尺寸58mm的编码器整体尺寸也非常小巧,而且空心轴做到¢14mm(盲空孔径最大可至15mm)也保证整体尺寸相对传统工艺的齿轮传动绝对值编码器精干/实用/节省安装空间。
2.编码器拥有智能自检功能,针对信号出错、电压过低、或工作温度过高都可以通过后盖的LED显示灯提醒报警,新型BAxx58系列的SSI输出界面可有效兼容时钟频率最高至2MHZ (Biss最高可达到10MHZ),  即利用5us就可以传送多圈高达26bits数值的数据。高速的自我更新(<1us)可保证编码器的高精度使用要求。另外编码器还具有SIN/COS信号的输出,应用于无齿轮传动的短时间反馈控制。
3.编码器本身配备有复位按钮可进行手动 / 远程的复位置零功能。
4.牢固的外型设计以及内部线路板电子新材料的使用,提高了编码器的工作防护等级达到IP67和-40℃到90℃超宽工作温度的室外应用环境。双轴承精密的配合使用,使得编码器的抗震性(100m/s2,10…2000HZ)抗冲击力(2500 m/s2,6ms)达到同类产品的最高要求。
5.同时信号接口输出另设计有M12的接插头连接,更方便于现场的安装和维护。

真的是好东西啊,为何没人想要资料啊?

网友A:
直接放在资料区,或整个网址下载不就成了

楼主: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是的,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www.deshijd.com可能那里的资料不是很全,请先参考,要电子版的资料,请留言.

楼主:
请提供详细的下载地址

网友B(2007-06-07):
”80年代“你好,我对你的资料有兴趣,也到你公司的网站看了,只有2004年的资料啊,能给我一份电子当的吗?主要是绝对值的。
tianqiaoling@263.net

网友C(2008-12-14):
绝对型旋转光电编码器,因其每一个位置绝对唯一、抗干扰、无需掉电记忆,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工业系统中的角度、长度测量和定位控制。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绝对型编码器因其高精度,输出位数较多,如仍用并行输出,其每一位输出信号必须确保连接很好,对于较复杂工况还要隔离,连接电缆芯数多,由此带来诸多不便和降低可靠性,因此,绝对编码器在多位数输出型,一般均选用串行输出或总线型输出,德国生产的绝对型编码器串行输出最常用的是SSI(同步串行输出)。
  旋转单圈绝对式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器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在长度定位方面的优势明显,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绝对型旋转编码器的机械安装使用:
  绝对型旋转编码器的机械安装有高速端安装、低速端安装、辅助机械装置安装等多种形式。
  高速端安装:安装于动力马达转轴端(或齿轮连接),此方法优点是分辨率高,由于多圈编码器有4096圈,马达转动圈数在此量程范围内,可充分用足量程而提高分辨率,缺点是运动物体通过减速齿轮后,来回程有齿轮间隙误差,一般用于单向高精度控制定位,例如轧钢的辊缝控制。另外编码器直接安装于高速端,马达抖动须较小,不然易损坏编码器。
  低速端安装:安装于减速齿轮后,如卷扬钢丝绳卷筒的轴端或最后一节减速齿轮轴端,此方法已无齿轮来回程间隙,测量较直接,精度较高,此方法一般测量长距离定位,例如各种提升设备,送料小车定位等。
  辅助机械安装:
  常用的有齿轮齿条、链条皮带、摩擦转轮、收绳机械等。

网友D:
我也要,mengqingwei_2004@163.com

网友E:
给我来一份吧,谢谢!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68#保税区C02-C06三星(海南)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邮编:570216

邮箱:baoxeb@sina.com

邢恩宝

网友F(2009-01-20):
给我来一份吧,谢谢! 邮箱:huzhihua196@163.com

网友F:
有哪位朋友知道编码器(尤其是绣花机用的)是如何加工,保证其精度?详细信息发到邮箱:huzhihua196@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