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先左转,右转or直行?

楼主(2007-04-27):
各位高手,小弟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交通控制系统中,车辆的三个相位--左转,右转和直行,应该先考虑哪一个?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想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吧
比如想研究如何控制一段路的"绿波带",就先考虑直行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