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手解答!急!!!!!s7-300 profibus的通讯故障.

楼主(2007-04-27):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S7-300+ET200的网络组建的冷轧机组,但是最近几天总是出现通讯故障,查看得知是有掉站的情况,检查所有的DP头、电缆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总是没有解决。昨天给最远的站加了一个中继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今天早上还是出现掉站的情况。询问厂家,叫我们检查DP头、电缆、接地。但是都是正常的。前几天还是好好的。望各位工控高手赐招!!!小弟在此跪谢!!!!!

网友A:
如果只掉某几个站,把常掉的站找出来,把相应通讯头换掉
如果全部调线,应该检查通讯线及接地的情况了,甚至把整通讯线重新换一条

网友B:
电缆的屏蔽层是不是一端接地?接地可靠吗?中间节点的屏蔽有没有连上?是不是“提前”接地了?

楼主:
昨天已找出了一个WAGO的通讯模块坏了,但是故障现象很奇怪:PLC不报错,在坏的模块之前加了一个中继后就发现接上这个站后中继就不工作了,OP直接报"总线受到干扰".换了一个好的模块后这个现象消失了,但是又有一个其它的站掉了.但是掉得不是很频繁了.(一二个小时掉一次).

楼主:
再去检查一下DP头和接地.

楼主:
谢谢朱工,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提前接地"是什么意思,朱工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让您笑话了!

网友B:
电缆的屏蔽层应该保持连续性!
在屏蔽层的中途(包括节点)不应该接地,断开的屏蔽必须重新连接,最后只在一端接地!

楼主:
忙了大半天了,还是没有找到故障所在.真是烦透了!现在都不知道从哪检查了.DP头也检查了.电缆也重新更换了,西门子的直流调速装置的电子板都换过试了,实在不问题在哪!

楼主:
朱工:我们厂是条1200的6辊单机冷轧线,网络上主要的控制设备是西门子的直流调速装置驱动8台1000KW的直流电机,用的是西门子T400的工艺板.是不是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引起的干扰引发的网络故障呢?现在的现象是只要点动一台开卷机电机,故障就出现了.

网友B:
如果是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只要点动一台开卷机电机,故障就出现了”,应该是低频干扰!
    试试:电缆穿钢管(或直接使用铠装电缆)。

网友C:
你想一些其他的方法没有,你联系该设备的调试人员及厂家没有,或许他们有办法

楼主:
我们已经请了厂家的人过来。谢谢各位高手关心。故障解决了再发贴上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
你们需要滤波补偿设备吗,消除谐波的干扰,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故障终于解决了,厂家来人先还是检查了DP头和电缆,改变了一下网络布局,但是没有效果;后来对接地作了处理,原因是我们原先的接地不合理.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接地,将通讯单独接地了,情况就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没有出现掉站的情况了.使用了这么多天比较正常.也谢谢大家为我出谋划策!滤波补偿设备我们在建生产线的时候就有了.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B:
向回帖的“简单电工”致敬!

网友E:
我看到这个贴子有点晚了,问题已解决了.不过我还是向大家推荐我的方法:

对于现专用通信不稳的问题,多是因通信地线引起的,如果通信不共地,所有的问题都很简单,试用一个勾股通信的NS21系列profibus DP现场总线光纤收发器与双环网自愈总线光端机,所有问题都可很容易解决,所有的通信节点都可以不用共地工作,真是方便至极.国内自主研发与生产,超出你的想象.不防试一试.www.gougunsk.com

网友F(2007-07-13):
获益非浅!!!

网友G(2011-10-14):
碰到远距离传输信号干扰厉害时须采用光纤通讯,profibus dp总线数据光端机功能就是把profibus dp的电气信号转为光纤信号,从而实现PLC远程站的长距离传输。

概述:
Ci-p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Profibus-DP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支持Profibus-DP协议, 通信速率0~6M(可选12M),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具备继电器告警输出,双电源冗余和隔离保护功能。 Ci-p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Ci-p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数据接口采用与Profibus-DP总线电缆接头兼容的DB9F接口。
特点:
1.支持Profibus-DP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0~12M自适应.
2.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3.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4.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5.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6.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性能指标:
数据电接口:
Ø DB9F接口形式;
Ø 数据接口完全兼容Profibus-DP总线电缆接口;
Ø 通信速率:0~6M(可选12M);
Ø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Ø 终端电阻:本机内部不带终端电阻,请按需要决定是否外接.
光纤接口:
Ø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Ø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Ø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Ø 光纤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光接口。
电源及保护:
Ø 电源:双电源冗余输入,DC(9-30)V,典型DC24V,功耗小于1.5W, 具有DC1000V电压隔离以及反接保护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Ø 继电器告警输出:光纤链路故障和电源故障告警输出,触点最大容量:DC48V/1A,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Ø 外形尺寸:132mm×105mm×52mm
Ø 外壳: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Ø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Ø 净重:800g
工作环境:
Ø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Ø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Ø 存放温度:﹣40~80℃

联系人:郭建群

联系方式:13424258101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QQ:626459636

网友H(2011-11-19):
公司名称:北京市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

产品型号:WPC3

产品简介:

PROFIBUS-DP-WPC3 是北京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自行研发的PROFIBUS-DP协议转换芯片,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用WPC3 无须再开发,无须初始化就可以将各种仪器、仪表、传感器、变频器、逆变器等设备的数据与PROFIBUS 的主站进行交换。是一种工业互联信息的极好解决方案。一片WPC3就是一块协议转换"桥".

详细说明

WPC3 的特性:

1、工作电源—— DC3.3V(2.4V~3.6V)
2、温度范围—— -40℃~80℃
3、低功耗——— 不驱动信号灯时仅1mA 电流
4、DP 通道—— DP 口速率自适应且支持高达6M
5、用户通道—— 用户数据通道UART 速率可选,最高可达5M
6、固定晶振—— 12M
7、封装———— LQFP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