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的限位接法?

楼主(2007-04-27):
我用的是PMAC2型卡,限位开关是电磁的(有三个接口一个电源线,一个地线,一个信号线)。PMAC卡上的34针的接口有PLIMT,MLIMT,FLG_V,GND,HOME四个端口,该怎么接啊,请PMAC高手指点,最好给个接线图。万分感谢!!!!!!!!!!!

网友A:
还是先弄清楚各个引脚的内部功能,然后结合你的限位需求,看如何利用这些引脚资源来实现。
需要提醒楼主的是,如果限位开关的信号线为OC(集电极开路)形式的,则别忘了加上一个合适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