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ATV31变频器里的R1继电器

楼主(2007-04-27):
我刚使用施耐得ATV31变频器,如果把R1的常闭接点接入继电器控制回路里,可是R1是上电动作的,我是不是需要设置其他参数,哪位老师知道?我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是需要变频器运行的信号吗?你可以看看I/O菜单里的R1!出厂默认是FLT也就是变频器故障!不过施耐德的和日系的不太一样!变频器有一个上电自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