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什么叫PID?

楼主(2007-04-27):
(无正文)

网友A:
比例微分积分

网友B:
可搜索“变频器  PID应用”[url=http://www.baidu.com/s?ie=gb2312&bs=%B1%E4%C6%B5%C6%F7+PID%D3%A6%D3%C3&sr=&z=&cl=3&f=8&wd=%B1%E4%C6%B5%C6%F7+PID+++%D3%A6%D3%C3&ct=0]http://www.baidu.com/s?ie=gb2312&bs=%B1%E4%C6%B5%C6%F7+PID%D3%A6%D3%C3&sr=&z=&cl=3&f=8&wd=%B1%E4%C6%B5%C6%F7+PID+++%D3%A6%D3%C3&ct=0

网友C:
一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D:
微积分控制

网友E:
这问题不该问!

网友F:
P 比例 I 微分 D 积分,控制的一种方式

网友G:
伙计 哪里的?
怎么跟我一个名?

网友H:
P=proportion 比例
I=integral   积分
D=differential微分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可以立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会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

积分调节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行,直至无差,积分调节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反
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动态响应变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调节器。

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调节时间。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微分作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PD或PID控制器。

网友I:
一总必须熟悉的比例微分积分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