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PLC Versamax IC200CPUE05

楼主(2007-04-27):
求助:GE Versamax PLC ,我这里有个IC200CPUE05模块,现在用编程器能够跟PLC连接上,软件逻辑能够下载进PLC,但是硬件配置下载不进去,点击运行按钮也无法将PLC置于运行位置,始终是STOP模式(其中PLC本体上的拨码开关已拨至run位置),查看故障表,提示0.0 module in firmware update mode;可以清除故障,PLC本体上的故障灯不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编程软件有授权吗?

网友A:
module in firmware update mode 表示你在更新固件,但是你好像又没有。检查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