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伺服请教

楼主(2007-04-27):
伺服可否如下控制,由原点开始向指定位置点定位,然后将这一点从新设置成原点再向新的指定位置进行定位,周而复始.

网友A:
没问题,就是点到点工作模式,许多伺服都有内嵌的多段点到点功能。

网友B:
这是典型的P-T-P控制问题,大部分伺服控制器都有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