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卡零漂的问题

楼主(2007-04-27):
各位好,我在使用pmac卡的直线电机的时候,发现电机上电的时候处于开环状态,所以电机自动零漂,但是在闭环状态下它是不会漂移的,那么如何对pmac卡进行设置,使它上电的时候处于闭环状态呢?谢谢

网友A:
如果上电过程何PMAC的自身初始化未完成,是不可能实现闭环的。至于避免电机零漂的方法:
1.无非是调整驱动器零速偏置量,尽可能减少零漂;
2.同时在PMAC正常工作之前,想办法通过接线和上下拉电阻,禁止伺服驱动器进入工作态,带PMAC正常后,首先由PMAC通过数字I/O使能伺服,接着再进入位置闭环状态。其实这种用法是非常标准的操作方法,只是有不少人,包括论坛上的一些朋友,却未能一开始就这样操作,结果导致一些问题和对伺服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