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街流量计计量不准的原因

楼主(2007-04-27):
威海生产的涡街流量计(LUGB24-15),计量觉得比实际的多,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A:
描述太简单了。
不知你的测量介质是什么?作为速度式流量计,涡街对流态有较高要求,例如有脉动流的情况下就可能造成计量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