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modbus

楼主(2007-04-27):
我想请问一下,若PLC周边设备的通讯格式符合MODBUS之通讯格式,则可用MODRD,MODWR指令,怎样判断通讯格式是否符合MODBUS之通讯格式呢??

网友A:
去找设备的说明书,看它的通讯协议是否是标准的MODBUS协议.如果是的话,则可用MODRD,MODWR指令对设备进行读写

网友B:
用MODBUS测试软件测一下.

楼主:
谢谢,我就是问的 怎么样才是标准的MODBUS协议

网友C:
到网上下载一个标准modbus协议的说明文档下载看一下吧,那就可以大致了解了

网友D:
如果你要判断一个设备是否符合modbus协议,那自然你得先搞清楚什么是modbus协议.不然你就只有相信产品供应商写的手册,他说符合,就是符合的,如果你买了后发现不符合,那就找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