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D转换

楼主(2007-04-27):
请问我想选用台达PLC、AD模块和触摸屏显示真空容器压力,变送器为4-20mA,压力范围0-100K帕(一个大气压),如果要求显示分辨率为10帕,所要求的精度为10000LSB吗?台达的电流输入模块我所看到的都是12位的,能实现以上功能吗?

网友A:
是的,不可以达到你的分辩率,最高数字转换范围才+/-4000,而你需要10000,你若要用台达PLC的话,就要用带RS485通信的压力变送器,直接读取数据,西门子的S7-200系列可以达到,最大为32768,但要求精度这么高的话4-20MA的信号源要稳定,不然数据会乱跳,建议用带RS485通信的变送器,直接传送数据。

楼主:
但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工业仪表输入信号为4-20mA,分辨率也只有10微A,显示确有-1999-9999,这样的精度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B:
台达的+/-4000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见解,如有高见,请指教!

楼主:
谢谢lesing的回复,我也是这样的理解的.但是简单的四则运算只是将量程扩大,对于显示精度并没有影响,扩大10倍后气压变化25帕才能显示出来,但是工控仪表变化10帕就能显示,这不可能是通过运算得到的.西门子的分辨率也是10μA,模块却能提供32000LSB,虽然精度一样,但是压力变化值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连续变化的,有什么办法能实现这个效果?

楼主:
以上是扩大2.5倍,不管是否乘以系数,分辨率总是25帕

楼主:
顺便问一下,如果我用传感器采样,输出电流只有0-5mA,不是标准信号,那么对应0-20mA的曲线,我只利用的一小段,是不是降低了采样分辨率,有没有可能变换成标准信号?

网友D:
精度的提高应该是模拟出来的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的趋势计算出来的比如说在你最小的可以分辨出来的点上可以决定变化的斜率根据时间轴的变化就可以写出很小的值应该是模拟出来的

楼主:
TO 台达用户lyw:
   能介绍一下模拟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E:
用电压测量方式,多段电阻进AD,响应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输出点切换.

网友F:
台达用起来挺方便的,很多功能都很简单而且易懂.

网友G(2008-01-25):
上海云捷真空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真空计,100KPa-0.1Pa.电话021-62315744、62317134、13916869915

网友G:
上海云捷真空仪器有限公司真空计有0.1Pa-100KPa;0.000001Pa-100KPa;数显,欢迎参观实验室。1391686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