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00v电机压敏电阻为什么会发生炸裂,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07-04-27):
我厂内一台1250KW/6000V的电动机,高压控制柜内压敏保护电阻曾发生炸裂,请帮忙分析原因,及如何改进.

网友A(2008-06-28):
要么压敏电阻质量不好,要么发电机选用压敏电阻不对

网友B:
我厂今年也曾发生过此种事情,2100KW6KV电机,原因是电机的电容补偿柜中有一组电容坏了,开车时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致使压敏保护电阻发生炸裂,更换电容后正常,不知你们那是什么情况发生的压敏保护电阻发生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