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7-04-27):
有哪为高手能告诉我西门子6se7系列变频器不同功率所对应的IGBT模块型号.我的邮箱HJY-3333@163.COM

网友A(2008-01-23):
不知道,直接咨询西门子吧

网友B:
西门子肯定是有各功率规格表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东西要慢慢积累的

网友C: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大体就几种,呵呵

网友D:
请教 唐山味儿不浓P601=0124,但不知B0124怎样受控。

网友E(2008-02-22):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5折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

网友F:
找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G:
TO: 新手不耻下问
B124为"主接触器得电命令"的开关量连接器.

网友C:
to:新手不耻下问

  千山独步说的对,B0124 意思就是变频器得到开机命令时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