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提升机变频改造的节能效果如何

楼主(2007-04-27):
大家好:想了解一下矿用提升机变频改造的节能效果如何的,做过的同行可以说说吗?

网友A:
节能效果明显

网友B:
采用四相限变频节能很好.或是通用矢量变频加回馈单元.输入输出加滤波装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正在考虑四相限变频呢!

网友C(2007-05-31):
矿用绞车变频控制系统(ABB)
KTC800系列矿用绞车变频控制系统,适用于老式绞车(磁力站控制方式)的改造和新绞车系统的配套。该系统可将绞车下降时的能量完全回馈电网中,节能非常明显,且与原系统相比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低维护成本的特点。如需要详细资料请致电。
联系人:张晓海  尚勇
电话:(010)51654566/68/69转8023或8008
手机:13701032098(张晓海)
EMAIL:dand-ktc800@163.com
文件下载地址: http://www.dand.com.cn/Content.asp?oneclassid=4&twoclassid=20&threeclassid=0
单位:北京迪安帝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节能效果不错,

网友E:
     “矿用提升机变频改造的节能效果如何的?”

1、提升机下降时,发电制动电能回馈电网不如工频运行电机;
2、提升机下降时,发电制动效果不如工频运行电机安全可靠;
3、提升机上升时,与工频运行电机多损耗6%的变频变流电能损耗;
4、矿用提升机变频改造的结果,不节能,而且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严重变差!
5、坚决反对矿用提升机变频改造,劳民伤财!

网友F(2007-07-06):
从现场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是单滚筒的提升机,节能效果还可以,对于双滚筒的,如果是主井,应该不明显,副井还有一些节能效果,而且和提升高度还有关系,高度小,节能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因为提升机的工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现场数据。

楼主(2007-09-26):
谢谢大家的发言哦!

网友G:
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希望有经验的人给与解答,我想着里面有几个问题:
1.我知道风机、水泵节能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在负载小时节能,如果一直满载运行,那就不如不加了,既花钱还不可靠;
2.可是提升机节能的原理是什么呢,只是靠回馈节省的电能,比率能达到多少呢,回馈的效率能达到多少呢,希望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网友H(2008-01-30):
下面引用由曹永刚在 2007-7-6 22:09:00 发表的内容:
  从现场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是单滚筒的提升机,节能效果还可以,对于双滚筒的,如果是主井,应该不明显…
--------------------------------------------------------------------------------------------
我就做了几套提升机的变频控制系统,节能不敢说,但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都有很大的提高。能说出你的依据来么?

网友I:
提升机用变频器 主要目的是调速与控制 节能不明显 节能明显的还是风机 泵类

网友J:
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低\中\高压变频器.专为矿山行业设计制造:主扇通风机专用变频器\皮带机专用变频器\矿用提升机专用变频器\渣浆泵专用变频器.请联系王经理13583720305或x.fengguang@163.com本公司诚征西南各省代理经销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耿一夫在 2008-1-31 13:15:00 发表的内容:
  提升机用变频器 主要目的是调速与控制 节能不明显 节能明显的还是风机 泵类
--------------------------------------------------------------------------------------------
实话实说,不要一提到变频就是节能,其实采用变频器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节能,当用于提升机,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调速、控制需求。

网友L:
煤矿用高压变频器主要的效益是能够增加产量,我调试过的几套平均一小时多提3勾煤,变频要比转子串电阻的省电30%左右。主要是在绞车升速和降速过程中省电,

网友E:
 “主要是在绞车升速和降速过程中省电,”,能讲出其中的道理吗?

网友E:
“平均一小时多提3勾煤”的道理是什么?

网友L:
国内有很多老系统调速选用的是转子串电阻的方式,也就是改变电机的滑差来调速,这样在升速和降速还有爬行段的过程中需要串接电阻。这就是能量都被电阻以热能的方式消耗掉

网友L:
很多绞车采用低频拖动方式,提升到一定高度时,是靠惯性抛一段距离,再用低频进行拖动,这样以来造成爬行段的距离很长,并且一般低频速度都很慢,一般在0.3米/秒。变频可以减小爬行段距离,提高爬行速度。

网友E:
 “这样在升速和降速还有爬行段的过程中需要串接电阻。这就是能量都被电阻以热能的方式消耗掉”

1、绕线式异步电机串接电阻调速,转子电流经过电阻时要消耗电能;
2、但绝不是“能量都被电阻以热能的方式消耗掉”!

网友E:
 “变频可以减小爬行段距离,提高爬行速度。”

1、减小爬行段距离,提高爬行速度,绕线式异步电机串接电阻调速也同样可以做到;
2、变频器主要的作用是即时大范围调速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