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

楼主(2007-04-27):
哪位知道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测温和精度等。

网友A:
测量的最基本的原理就不一样!
一般来说热电偶的测量范围大一些.热电阻的小些但是精度高.

网友B:
热电偶工作原理
  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热电阻工作原理
  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其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征来测量温度的。当阻值变化时,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我会给你最权威的资料!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电邮或者QQ!?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网友C:
同意仪表工程师的说法。

网友D:
给我一份吧谢谢,qingchuan17@163.com

网友D:
热电偶不用接辅助电源吗????

haha!◎#

网友:
热电阻和热电偶的接线是如何接的?

网友E:
给我一份吧,非常感谢!hai_fan_1234@163.com

网友F:
仪表工程师:请给我一份有关热电偶和热电阻方面最权威的资料,dengyuhong2006@163.com

网友G:
建议参考仪表工知识手册看看,那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H:
怎么校验热电偶呢?

网友I:
热电阻适合测低温,而热电偶适合测高温。

网友J(2007-05-30):
    to:仪表工程师
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也非常感谢您能给我一份这方面的资料.
我的邮箱:HU215215@163.COM

网友K(2008-02-03):
TO:hanyun:用热电偶仿真仪啊!

网友L:
dd仪表工程师的说法

网友M:
楼主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拿到这样的场合来,回家找本书好好看一下吧?!